g41的板子北桥很烫怎么办

楼主(2017-08-02):
g41的板子北桥很烫怎么办g41的板子g41的板子北桥很烫怎么办北桥很烫怎么办

网友:
g41的板子北桥很烫怎么办g41的板子北桥很烫怎么办

网友:
看看周围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北桥发热大,显示正常吗,如果正常,可在北桥顶部加一个风扇。

网友:
北桥发热大,如果正常用,可在北桥顶部加一个小风扇。

网友:
如果正常显示,可以加个小风扇看看

网友:
都烫好吧

网友:
主板北桥一般都烫 加个散热片试试呢

网友:
北桥烫下个鲁大师测试一下主板温度和CPU的温度,只要不关机,不死机正常,然后可以加个小风扇就可以了,毕竟夏天温度本来就高

网友:
只要能正常使用的话,找个小红风扇接上,接主板的SYS_FAN接口上对着吹就行。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

网友:
温度高也正常吧 毕竟夏天。。。只要使用正常就行  实在不行加个小风扇呗

网友:
价,打发走客户拆机;NEC大电容拆了直接用六个330电容替换;上电开机涛声依旧,老机子,太长时间没修了都忘记了;继续下一通病,撕开硬盘底下塑料胶纸,老实换下通病小电容,上电直接开机;首次发帖赚点积分;没有经验,不喜勿喷!下面附图:

网友:
都猴年马月的板,各个零件都老化了能不烫嘛。

网友:
如果开机正常 加个风扇

网友:
如果 开机不正常就  查查供电

网友:
都正常 就换个散热片 试试看

网友:
用的771的CPU?超频的?

网友:
北桥发热很正常 只有不关机 一般都是加个小风扇

网友:
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啊,有就换掉

网友:
应该都有点烫吧。。。。。。。。。。。。。。。

网友:
可以在网上购买桥通用的扇热风扇覆盖上去能够稍微解决很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