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在cpu供电电感处加1500uf 16v电解电容会把脚烧断?

楼主(2017-08-02):
台板cpu供电的电容是6.3v 3300uf。也是电容的脚焊接到主板上去的,我今天电容脚没有剪短,用一个16v  1500uf的电容链接到电感处。为啥上来就烧断一个脚了?
不会是因为所谓的电流大了,烧了吧。还是说我脚没有剪短?????线路长了???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针对nec大电容的。好想也是加的电容哦。怎么没看他说遇到此情况?
我在电感的前级加上大电容???我想唯一的区别在这?电感的前后貌似不会导致会烧断电容的脚啊!除此之外,想不到别的 了。求教下。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偷懒呢,直接去掉NEC改掉不好吗?

网友A:
你这个电容加到交流端 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容加到交流端 了吧

我加到电感上啊。正负没有接错。 就是电感的qianhou前后的区别吧》》》??

网友:
其实这样搞  比较方便

网友:
没接好导致烧了吧,还是这种情况得把NEC电容去掉

网友:
可能是电流太大了,也可能是撒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