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机器刷BIOS后MAC地址88 88 88 88 87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02):
关于刷了原厂BIOS就会出现MAC88 88 88 88 87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看

网友:
你能确定是原厂BIOS吗?一般windows下不更新不会,编程器使用的bios版本可能会带MAC

网友:
是用编程器刷,我第2张图就是原厂BIOS,定位在1000可以看到MAC地址88 88 88 88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