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A-210

楼主(2017-08-02):
今天上午客户送修一台主机说开机风扇狂转不显示,此机是集成显卡,心想肯定是内存接触不良,开机测试真是和客户说的一样风扇狂转不显示,关机直接拔内存这时悲剧发生了,手刚摸到内存直接烫了个泡,内存拔下来后看到内存上的贴纸已经烧化,这种情况基本判定内存已经报废,然后测量了一下内存的供电,二代内存正常供电1.8V测量到的是2.5V明显偏高,在测SPD 系统总线  时钟电压均正常,问题搞清楚后和客户报价,换条拆机2代2G内存加修主板报了280元,客户同意后开修,内存供电是由内存右上角的F72815sg控制,想到这芯片自己备的有货找了一个直接换上测量内存供电已正常,上内存一路跑码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280    价格可以了!                    行情真好!

网友:
同款主板,我也在用这板子

网友B:
这种机器维修。毫无意义啊老掉牙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维修。毫无意义啊老掉牙的主板

价格收得还真是不错,不缺钱的主啊。

网友:
内存插反了   经常遇到很多奇葩的人

网友:
内存供电过高导致烧内存。。这主板换条拆机2代2G内存加修主板报了280元,这报价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    价格可以了!                    行情真好!

首先谢谢你的加分与支持!     近两年我这边行情也不怎么样,之所以能收到一个这样价格是因为,客户进店我观察了客户开的车、说话的语气、及穿着、和对电脑能修好的可望,综合判断我感觉这个价格报出来他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