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C 不加电

楼主(2017-08-02):
此机器拿过来不加电,一看是小接口电源,没办法看电流,直接拆掉,外接电源头,待机0.01,3V,5V出现了,但量开关上面没电压,找了好久的
和
都没,于是拿表笔一根一根划,机器可以加电,于是,直接飞线到开关,收工,搞定
三星

网友:
是维修列子,不是求组,搞错了哦

网友:
那就是开关线路短线了 是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t=yes&kw=530U3C
这里有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