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7-08-02):
接一台ASUS  X550C笔记本,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启动,板子型号是X550CC REV2.0,8个显存,此电脑按开机键多次,有时可以开机,开机键没有问题,求高手指教或分享BIOS,谢谢-

网友:
我有两个BIOS,其中一个是原机备份,你自己看看吧。

ASUS X550CC R2.0.zip

原机备份-X550CC MAIN BOARD-REV 2.0.zip

网友:
谢谢这位同仁的分享,电脑已经修好,EC不良,更换好了

网友:
是板载I3的么  我这个跑0.8几不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