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 USB口没用

楼主(2017-08-02):
今天接一台三星Q470C
笔记本
所有USB口没用,拆机检查USB口供电正常,另外两脚对地阻值也正常,平时修到都是没供电,但这台有供电,难道南桥坏了,还是BIOS,换南桥比较麻烦,还是上网下载BIOS写试下,从网上找到BIOS写好试机,测试各个USB口正常.
笔记本

网友:
BIOS也会引起USB不行,还是第一次试,我现在也有台神周的是认到USB口但启动不了,是不是也是BIOS问题

网友:
认到U盘,换了五个U盘,几个引导PE没一个成功引导的,光碟就行

网友:
bios、是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这还真是头一次看见BIOS引起的故障

网友:
BIOS 还能引起这个问题。。是不是他吧以前的在BIOS下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