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55Z笔记本不通电,无待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8-02):
这几天一直在外面忙,没怎么写帖子。把昨天维修的一台华硕笔记本不通电的维修经过分享出来。昨天店员接受了一台华硕K555Z的笔记本电脑,店员告诉我开机没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我接手,接入直流稳压电源,发现待机0.8,有短路的故障。因为修的匆忙没来得及拍照。

拆开笔记本侧待机电压,待机电压0V(无待机),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快速找到保护隔离的25脚的芯片,手里没有电路图,好把,直接用万用表分析一下。。。。。。。。。。。。。。。半个多小时的分析得出一下结论.......自己用手画图分析

这个IC型号是“BQ24725”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分析得出一下结论:原来适配器电压19V进入了第20脚的VCC(电压输入)也就是说这个IC的20脚是电压输入端,同时也经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到6脚为2.7V左右的样子这可能是适配器检测端吧,IC的第16脚输出了6V 的电压,估计是线性电压这个供电可能是给外围电路的供电,但是发现IC周围有个场效应管,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难道说第四脚的输出需要20几伏的电压,(推断)难道是第四脚是一个升压驱动保护隔离才用到这个N沟道的管子?先不管它,测量其他针脚吧。

测量第一脚,第六脚,第十六脚都有电压,测量第四脚只有1.45V(有点奇怪)因为第四脚旁边有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这个场效应管可定输入有高压,因为1.几伏的电压偏低啊,放这个管子也没用啊,怀疑是不是IC有问题?先换了吧,在料板中取下IC10A725,因为这个IC的供电和这个芯片相似,直接换上。用适配器通电,马上测试第四脚的电压,发现第四脚的输出为23.8V,和我推断的差不多,直接开机吧,哇塞指示灯亮了,就是不显示,拔下适配器接入稳压电源,待机0.02A,接好屏线,插入内存。开机,电流表一路跳变,跳变到2.2A的时候又回去了变成1.45A了。关机,然后重新开机看看电流表的变化:0.02-0.89-1.35-1.87-2.01-2.2-1.45,直接关掉稳压电源,通过电流分析,很可能是显卡,二话不说开启我的宝贝BGA,加热显卡,15分钟过去了,显卡加焊完成,上机亮机电流跳变:0.02-1.2-1.98-2.2-2.49-2.89A的时候“ASUS的图标展现在我眼前”,维修结束!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我还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这台机器的根本故障就是不通电,无待机。而正真的故障就是保护隔离电路。一百多银子到手了,希望成为精华帖,希望大家点赞!

网友:
分析的不错 老司机厉害了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测试中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测试中

网友:
电流上到2。89你是插着适配器吗?

网友:
不错一看就是个老司机。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