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板号L9981P的机器灰屏

楼主(2017-08-02):
一开机就灰屏,背光有亮...刷了BIOS还是一样。显卡加焊了还是一样,偶然的一次亮了,关机再开又不行了,这会是神马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屏线或电压没出来呢   找图分析分析下

网友A:
现在的机器显卡虚焊问题的很少,估计是屏线。

网友:
屏幕3v供电没有,这个额有个转换管子

网友:
屏线有没有换一下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显卡虚焊问题的很少,估计是屏线。

定了屏线回来测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