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掉电

楼主(2017-08-02):
联想E450冷机能正常开机,使用一会后掉电,再开就不触发,清除CMOS电池后通电自动触发0.6左右掉电,再按开关不触发.论坛上都说通病是1.5V电容短路,查了没有问题。这个故障难道就没有解决的?

网友:
凭经验,电容问题一般不会热机开不了。

网友:
E440 E450好多掉电的问题,还是要按图纸一步步分析,很少是通病,我修到好几个,故障点都不一样

网友:
440 E450好多掉电的问题,还是要按图纸一步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