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M-E维修困惑

楼主(2017-08-02):
这个主板很奇怪,一会亮,一会断电,BIOS也刷了,CPU也换了,一亮开机画面就断电,大家可以给个意见吗,急!!!

网友:
供电一个一个细心查,看那里不稳定

网友:
可以先测测CPU的PG信号稳定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一般华硕io边旁排阻出问题的换开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不正常,你检查一下主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