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VPCSA-113T 无声音 通病

楼主(2017-08-02):
     机器型号          索尼VPCSA-113T
              故障   无声音
   如图

    主板版号  如图

图纸  点位   都没找到    无意中  发现  保险怀了一个  换了之后好了   之前修过一台    又遇到一个   可能是通病    等待验证保险  位置  如图

       是不是通病   等待大家验证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常见,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也是你图中的那个地方的保险坏掉换了就好了,没想到是个通病

网友:
。。。。。保险坏了!!! 是不是喇叭功率太大了

网友B:
这不是通病,按开关没反应那种才是

网友:
sony的机子修的不多,下次碰到可以秒下!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常见,是通病,遇到几台

网友:
这个也有通病都想不通,看来SONY的机子修的少就是怕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常见,可以说是通病

感谢  支持    如果可以  加分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通病,按开关没反应那种才是

你说的是   短路的   三个  电容  在一起的 那个地方是吧

网友:
我这正好有一台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希望以后能碰到,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机器短路也算通病了。

网友:
我只能说捡钱了。 保险坏了 没影响到其他地方的电路?

网友:
通病好啊

网友:
这机器刚秒了一台···大短的 ··哈O(∩_∩)O哈!·

网友:
这样的保险确实爱坏,thinkpad常见

网友:
SONY机器的通病真的很多的  大短  不触发  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比较少啊,等下次遇到了同样的故障,看看保险,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常见,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