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号x455lj 3.1 内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7-08-02):
  内接外界都没反应。    外接键盘大小写灯显示是正常的。

  无头绪。

网友A:
这个确实无头绪,电流法电压法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种主板只能刷BIOS试试看,上次我刷了4个bios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无头绪,电流法电压法都不知道,怎么搞!!!!!

大小写灯亮了,机子已经开机了, 就是不显。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就好了华硕的不是bios就是放电

网友:
   EDP转 换 芯 片 可 以 查 一 下

网友:
屏接口电路查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很新啊,不好对付啊。不过机子好像没有edp的转换吧?

网友:
华硕的先刷BIOS试试看不行,在论坛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维修成功案例,上次有一会找到最后才找到是通病华硕 X450CC  不开机。是BIOS一脚到IO的断线了。

网友:
所有电感打一下值啊,看下有那个电压不稳
刷bois啊
加显卡啊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程序,然后EDP转换芯片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