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414H 开机提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7-08-02):
哪位大侠有修过DELL U2414H显示器,
一开机 就显示5分钟后进入省电模式,
插入信号线还是一样,相当于提无信号输
入一样,怎么破,哪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兄弟不是吧,我还打算这几天入手一个这种显示器,没想到啊坏的故障还是这么啃爹

网友B:
VGA防静电管或者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GA防静电管或者程序

正解,没检测到信息输入就会这样出现提示的....

网友D:
应该要刷MCU程序吧,一般这种问题好像都是刷程序就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是吧,我还打算这几天入手一个这种显示器,没想到啊坏的故障还是这么啃爹

这个显示器DP接口有毛病,就像我这个故障一样,你搜一下就知道 了
,而且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没检测到信息输入就会这样出现提示的....

接入信号已经有4.4V左右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要刷MCU程序吧,一般这种问题好像都是刷程序就可以好。

兄弟有这个程序不?我论坛没有找到,官网也没找到

网友:
应该是DP接口问题,很简单啊,换HDMI接口就行了,何必修呢

网友:
刷程序 或者把24芯片清空一下

网友:
先刷一下这个驱动板的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去找个程序刷下排除吧 这种都是一样一样排除的

网友:
查一下接口到芯片的信号有没有给到

网友:
数据或者是VGA信号没输入进去 先查信号吧

网友:
刷程序吧

网友:
换板驱动板

网友:
这机器有几种接口的吧?楼主是每个都是无信号吗?

网友:
实在不行了,就得换驱动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2017-09-06):
刷BIOS不行,换板了。开时间常还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