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531P 板号11304m 待机有3. 5按开关灯亮,电流到0.03

楼主(2017-08-02):
宏碁V5-531P 板号11304m  待机有3. 5V按开关灯亮,电流到0.03, 不动 ,刷过BIOS   结果还是一样 ,大神 ,,,赶紧出现

网友:
说明EC触发基本正常,估计问题在桥方面,不会时序,不会测信号就麻烦了,放弃吧。。。。。。。。。。。。

网友:
这种太多原因造成的了,信息太少,最起码测有没有高低高跳变,到不到南桥啊

网友:
你这种问题最好是按照时序认真查一下,看看那个电压,信号缺少了

网友:
感谢大家支持, 最先想干掉南桥 ,后来感觉不能这么草率,  无意间发现键盘接口那里有2条胶带纸, 习惯性揭掉,   尽然触发了 ,  酒精清洗干净 , 拷机 2天 , 交货  , 提示大家 , 有的时候是小问题 ,不要扩大问题, 桥啊 ,显卡啥的 能不动尽量别动,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大家支持, 最先想干掉南桥 ,后来感觉不能这么草率,  无意间发现键盘接口那里有2条胶带纸, 习惯性揭掉,   尽然触发了 ,  酒精清洗干净 , 拷机 2天 , 交货  , 提示大家 , 有的时候是小问题 ,不要扩大问题, 桥啊 ,显卡啥的 能不动尽量别动

网友A:
键盘胶带下面是什么东西呀?有腐蚀了还是咋回事?

网友:
这个主板有可能受潮了腐蚀了小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键盘胶带下面是什么东西呀?有腐蚀了还是咋回事?

没看到腐蚀 ,就是小电容上有点点儿 胶 , 揭下来就触发了 ,运气可能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腐蚀 ,就是小电容上有点点儿 胶 , 揭下来就触发了 ,运气可能比较好

额。好神奇呀,没有返修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好神奇呀,没有返修吧
???

没有返修     后来回来还加了块固态硬盘 ,电脑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