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Y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7-08-02):
接修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显示为正常。现在图,请帮分析下故障: 外接显示正常。

网友A:
显卡驱动或者显卡本身有问题,今天修了一台AOC32寸电视机这种故障我的电视机是BIOS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屏坏了?掐指一算,却无法算出,哎。。。看来还是道行太浅。。。。。。。

网友:
先换一个屏试一下不行就排除屏线,最后在动主板,我一般就是先代换在修主板 。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或显卡,屏本身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或者显卡本身有问题,今天修了一台AOC32寸电视机这种故障我的电视机是BIOS问题

单独进PE是一样的故障……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能正常近系统就不关显卡,bios的事了,换个屏试一下多数都是屏问题

网友:
屏    直接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就看是屏幕和是屏显了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或是屏的可能性大点,自已有屏线没有插好的时候,跟你这差不多的

网友:
大哥。你起码先排除下配件 看到底是哪边出问题再问吧

网友:
这个啥情况

网友:
前几天弄了个HP pavilion g4的,和你这个有点像,屏线插拔后好了

网友:
先换一个屏幕试试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或者屏坏了

网友:
屏幕还了吗  看样子是屏幕问题啊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不行的话外接看是否正常。】

网友:
屏线出情况了吧,好好看一下屏线

网友:
显卡,排线,屏都有可能,先把屏和排线排除一下

网友:
看显卡驱动 测屏线 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