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右击桌面,黑屏然后正常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02):
鼠标右击桌面,黑屏然后正常 是什么问题?

修板以来,第一次遇到.第一次没搞定. 今天又遇到 了. 求维修思路.

板是: P8H61-M LX REV:1.01

网友:
右击桌面,黑屏.过2-3秒.亮. 右击的菜单出现.   VGA口后面的保护电路已干过,涛声依旧.

网友:
系统有没问题   驱动有没问题    可以进PE试试

网友:
左击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右击就鼠标右击桌面,黑屏然后正常

右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之类正常.   晕啊

网友:
显卡这一块的问题吧,换个CPU试试?

网友:
驱动问题已经排除了.  XP就是不行.  换了WIN7就正常了.

网友A:
没找到真正的             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真正的             原因.

我也遇见过,换个系统就好了,呵呵

网友:
xp不行么?要不试着把bios刷到第一个版本的bios

网友:
感觉就是显卡的问题,不是驱动就是系统,

网友:
重新打下驱动

网友:
XP不行,WIN7正常,还是说明是系统驱动类可能存在某些问题,比如芯片组驱动,总线类驱动等等。

网友:
第一:换个系统 第二:重装驱动 第三: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的事,驱动不兼容。。。

网友: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可以进PE看看有没有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