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X5P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8-02):
前几天接了一台海尔X5P的笔记本, 版号是WA500-D02.裸板插上电流表开机电流才跑到0.12A。查到板上的3.3VS才0.9V。顺着这个线索找到了PQ65,PR218的SYS15V有14.5V。另一端只有1.7V,PQ65的1 2脚没电压,第三脚的VDD3有3.3.第四 五 六脚都只有1.7V。问题就应该在这了。测量3.3VS又没短路,手上没这个管就把PQ12的和PQ65对调了一下。3.3VS正常了。5VS的变成跟3.3vs一样的故障了 .按上面的料号MTS2072G6去小苏那里订了3个02N7的管说是一样的,回来装上去都不能用。又找不到一样的。谁修过这个问题呀?料上面2072按这个搜又找不到、求解

网友A:
把自己觉得有问题的都换了先啊,换一家定个一样的,感觉还是那个芯片问题

网友B:
这种管子很好找的吧?还要上网买吗?

网友:
你自己都找到问题了,对换一下,3.3V就好了,说明就是这个PQ65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自己觉得有问题的都换了先啊,换一家定个一样的,感觉还是那个芯片问题

知道是这个有问题也没办法呀。MTS2072G6这个管已经在小苏和显卡BGA南北桥这两家订过了。都不行。X宝上面搜出来的也是02N7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子很好找的吧?还要上网买吗?

2072这个6脚的。别的板上也没见过呀。

网友:
实在不行用两个MOS管改呗  照着图纸飞线就是了

网友:
实在不行改改电路………………………………………………………………………………

网友:
谁手上有这个坏板呀。。能不能拆2个卖给我。。有的加我QQ2695008030

网友:
实在不行用两个MOS管改呗 。。。。。。。。。。。

网友:
实在不行改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