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One 400 G1 aio business 737340-001 bios 那位有

楼主(2017-08-02):
HP ProOne 400 G1  aio business  737340-001 bios 那位有  板号是:6050A2586501-A02   有的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在论坛找不到的话,还是建议直接上淘宝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找不到的话,还是建议直接上淘宝买一个吧

淘宝也没有  这里没有,上了淘宝才来发贴的

网友B:
那位修友  有这个BIOS的  退回可惜  机器不老

ic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位修友  有这个BIOS的  退回可惜  机器不老

我有官网分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上传不了。可以发你。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2586501论坛就你一个帖子,去某宝,或者找维修站,官网分离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官网分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上传不了。可以发你。

先谢谢你了 275069062@qq.com

ics

网友D:
我大万能的淘宝居然没有!!!你查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大万能的淘宝居然没有!!!你查错了吧

那个板号去找,确实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发。。。。。。。。。。。。。。。。。。。。。。。

问题已经解决  你的bios确定能用 原机的BIOS也是好的   最后是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行  谢谢你

网友:
5楼的正常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