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etronas-14维修

楼主(2017-08-02):
三星版本号petronas-14 REV:1.2 裸板电流到0.15不动,3.3V 5V 1.05V 正常 内存1.5只有0.24不正常。芯片是常用的51117,量了下1脚开启电压0v,KBC3_SUSPWR3.3V电压正常,经过R648拉低变0V。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故障一样。KBC3_SUSPWR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电阻正常,电容也有几百欧的阻值,芯片也是好的。没办法了拆了电容电流哇啦啦上去了,原来的C674拉低了KBC3_SUSPWR电压。这种电容问题修得很少

网友A:
换了就不出这问题了么?不是所有mos铁壳都用不住吧

网友:
这个管的久不?我有车这样就没管一天就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就不出这问题了么?不是所有mos铁壳都用不住吧

反正我换的没有再返修过,也没有说会几个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