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联想IH61M VER:4.2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8-02):
此主板不定时掉电,有时1-2小时,有时10多分钟 ,有时掉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又掉电。查到+3VSB_LAN只有2.9V左右波动。U31待机芯片换之 OK。

网友:
台式机板子修的少,没见过,不过收藏以后用

网友:
很流行的一句话。 厉害了我的哥,哈哈

网友:
只有2.9V左右波动,表测出来的还是用示波器测得?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原来网卡待机转换供电都会影响掉电。。。

网友:
待机芯片U31不良,引起不定时掉电,引起+3VSB_LAN只有2.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