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4110 笔记本关机重启 换南桥 换EC 刷 南桥BIOS ECBIOS 都不行

楼主(2017-08-02):
N4110 笔记本关机重启 换南桥 换EC 刷 南桥BIOS ECBIOS 都不行  有没有遇到过的 指点一下  裸板 关机也重启

网友:
WAKE#信号必查,另外技嘉台式机遇到过USB OC#信号异常引起的关机重启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遇到过一个WAKE出问题的  换了南桥也不行

网友:
网络唤醒信号,此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
现在的机器 什么故障都有     烦死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