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需要什么样的示波器

楼主(2017-08-02):
各位前辈,有合适麻烦给推荐一下。

网友:
100M的就行了,便宜点一千多点就可以用的

网友:
100M就够用啊1500元左右的,反正我没示波器只用万用表

网友A:
要实惠的就买普源的100M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实惠的就买普源的100M示波器

普源的质量还行吗?

网友B:
示波器真的就是摆设,一个月修不到50个主板还是别买

网友:
可以直接去迅维的官方淘宝商城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真的就是摆设,一个月修不到50个主板还是别买

这样啊   还想买个玩玩呢  看来可以放弃了

网友:
一年修了两块,看来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