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开机亮屏几秒掉电

楼主(2017-08-02):
联想S405 AMD A8的CPU ,开机能亮,电流跑到1.9A后要掉电,用手摸散热器,烫手的不的了,可是才刚开机,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会不会是CPU坏了,。这个是板载CPU不好换来试的。还有这个BIOS的可能性很小吧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后不行再看其他的啊

网友A:
加电铜管就烫手肯定不行,C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电感是否短路,也可以拔了内存看是否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铜管就烫手肯定不行,CPU坏的可能性大

有同感一般CPU有铜管的话能达到烫手得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
怀疑BIOS程序可以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再就是看看铜管是不是坏的,导致散热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客户拿走了,没有搞好,CPU坏的可能性太大了,机子能点亮,也就几秒散热铜管就烫的很

网友:
先焊接一下CPU吧,可能是焊珠裂了导致不良

网友:
先刷BIOs把   不行再看其他的

网友:
开关坏了,你用裸板点,不要插开关

网友:
开关坏了  会导致cpu很热吗  不知道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