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5000C笔记本电源1.0不显示

楼主(2017-08-02):
板载I7的CPU,板载内存的,板号是:X550CC REV 2.0的,电流只上到1.0,而且是不跑的一下子就电流就到1.0了,BIOS刷过,也屏蔽过析载内存也不行的,各个电压都正常,没招了!

网友:
上淘宝买个合成的BIOS试试

网友:
可以合成一个BIOS程序试试看,排除一下程序问题,然后就是一步步测量信号了

网友:
就是买了,刷了也一样,是合成的

网友:
   这问题 比较蛋疼   刷个确定的   华硕BIOS还是比较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