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开机有音放音乐没音

楼主(2017-08-02):
进水机以前修过PU402,现在用适配器开机正常,,电池开机有音,进系统一会没音,放电影没音,一分钟左右电影画面卡死,时间继续。点击休眠,在进系统就正常,刷过BIOS,装过系统,装过原装驱动,,大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
会不会换的那个芯片有问题,这种机器的声卡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感觉不像声卡问题,因放电影画面会卡死,,点击进入休眠后,,在进系统就正常,,怀疑是EC和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A:
排除系统和软件问题,这个问题ec和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B:
兄弟是不是声卡或者南桥供电有问题呀 。滤波不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不是声卡或者南桥供电有问题呀 。滤波不良之类的

进水机以前修过PU402,订了几个SY8208CQNC,还没到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除系统和软件问题,这个问题ec和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以排除软件和系统问题,,PU402原来烧糊上家修过,竖着在哪焊这。。订了几个SY8208CQNC,还没试。

网友:
声卡问题啊

网友:
不像声卡问题,插适配器正常,在电池下,好像死机问题,放电影会卡死,而切桥去声卡还没有信号,进入休眠后,在进系统就正常,

网友D:
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一试,再不然就查一查是不是声卡芯片在用电池电压的时候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一试,再不然就查一查是不是声卡芯片在用电池电压的时候电不足

BIOS已经刷过,声卡供电也 够 ,没音频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排除软件和系统问题,,PU402原来烧糊上家修过,竖着在哪焊这。。订了几个SY8208CQNC,还没试。

先试一下SY8208CQNC吧,不行再查一下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一下SY8208CQNC吧,不行再查一下别的地方

不是 SY8208CQNC的问题,换过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