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第一次发贴总结机器短路

楼主(2017-08-02):
一般我的思路就是拿到一台机器就先用可调电源兑一下,一般短路会出现大电流或者那个电流下的那盏灯会跳的(发红),这个一般都是公共点,然后准备拆机子,机子拆开后先不要忙着干别的,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地方,没得话在用万用表兑一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若直接000那最好,那就是直接找看看有没有破损的电容(很多次我都是用万用表笔刮下可疑的电容,若掉了上面的漆那这个肯定损坏)拆了再测其阻值,好了就好了若不好肯定还有别的地方短路。有时候万用表的对地阻值不一定是000,那就有2种可能(一.电容未完全短路。二用万用表兑电感对地阻值和其一样的说明那里有问题)一般第二种的话场管挂了的可能性很高,也有可能场管没挂挂后级的(也是有的)。若前面的那个电容没有完全损坏,你没考虑进去直接去弄场管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断开你觉得有问题的电感的前级OR后级,再测估计你会测到前级没事,后级的阻值和你之前测公共点的阻值一样,你或许会烧机,但是你是烧不出东西的,但是也不会烧坏别的,那你就要想到有可能电容没完全死!思路倒回去。烧机时最好看图纸那路电压去了哪里并且不要超过它的电压最多和其一样!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意见要是有伙伴又补充的话希望也留言。。。谢谢

网友:
新手来学习  看不懂  还是顶一下

网友:
先看,仔细看有没有明显的烧焦的地方或元件,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