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电阻怎么焊?头痛

楼主(2017-08-02):
本人显微镜还没买,拆原件有时候带下来小电阻,怎么着都焊不上去,有时候还会飞掉,镊子头都比电阻大,头痛,看来只能买显微镜了,大家对这种小电阻怎么焊的??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个好镊子,焊盘上点锡弄上点焊油,用风枪吹,有焊油粘着风枪风不要开太大是不会跑的

网友:
同意一楼的看法,要是有些地方不方便用风枪的话就用尖头烙铁吧,孰能生巧,多练

网友:
焊盘先上点锡拖下焊盘,焊盘上要稍微有点焊油,再大概对好位置用风枪吹 吹得时候慢慢用镊子尖对位,如果是01005的风速不能太高,注意不要碰到周围小元件了

网友:
这个基本看功底的,因为i元件太小了

网友:
用风枪吹吧,风量小点,这电阻太小用烙铁不好处理,前提是焊盘要处理一下,带点锡,一点点焊油,显微镜还是有必要的,要不然真看不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opic-wxsc.html
迅维网官方旗舰店有专门的手机维修用的烙铁头,你试试看

网友:
很简单的! 先用低温锡上一点到俩个脚位那里,吹化了,在挤点焊油用镊子夹小电阻放对位置,开最小风速低温锡温度别太高,吹下化了锡就沾住了

网友:
问题是脚位实在太小,锡都不好放

网友:
焊小电阻基本都是烙铁一带而过,不要停留。事先要上锡。

网友:
修手机没有显微镜 不太好操作

网友:
有时用风枪比洛铁好使,洛铁一下零件都不见了

网友:
有显微镜好办事,不然你看不到有没有粘上去的,会来回验证有没焊上去,弄来弄去就弄没了

网友:
可以用焊膏跟低温锡浆稍微调和一下,然后用很尖的镊子尖上粘一点锡浆抹在焊点上,用风枪低温低速吹吹就锡就化了,而旁白的锡都不会融化的。焊盘少放点焊膏,然后用镊子把元件放在焊点上,用风枪吹吹,镊子碰一下就归位了。

网友:
8楼的说的很详细,就这么焊上就对

网友:
买个显微镜啊 也不贵收个二手的也就600多 清晰度也很好

网友:
小电阻,不用显示镜的;显微镜只用来处理BGA焊盘和进入机;不过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但这样效率有点低

网友:
那要赶紧买的号要用,我朋友早买了,苹果一定要用

网友:
焊盘上好锡很重要,温度低了可不行,镊子要自己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