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 2 pro 超极本打驱动就黑屏

楼主(2017-08-02):
lenovo yoga 2 pro 超极本打显卡驱动就黑屏,试过换了系统,问题一样,也装过W10系统,也不行,一打驱动就黑屏,用过联想专用的驱动精灵还是一样……请教下大神问到底是那里问题,客户拿机器来前,客户反应连板子都换过问题还是一个样……

网友A:
用官方驱动也不行、。?显卡坏了吧。换板子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官方驱动也不行、。?显卡坏了吧。换板子也不一定是好的

我现在还有一个还以,可能显示器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