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I9100按开机键电流到290ma左右不开机

楼主(2017-08-02):
  如题三星9100手机接可调电源无电流,按开机键不动后电流上到290ma左右就不动了,求思路,本人维修手机新手。。。。

开机前:

按了开机键后

网友:
看电流反应,直接290MA,查负载,

网友A:
查一下后级的电压输出和负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后级的电压输出和负载看看

后级电压1.1v1.2v,0.9v1.0v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电压1.1v1.2v,0.9v1.0v都有

如果是自己修不了的话,可以联系迅维快修看看能不能修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