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

楼主(2017-08-02):
前几天街道一台V470C独显的笔记本。本来市南桥问题 。开机南桥发烫。今天芯片到了HM65。 换了后外接显示内接有背光无字符   换了屏屏线都一样   。后来用14.0厚换了可以正常显示但用14.0的薄就背光无字符。。他本来就是薄屏   哪位大师给个建议  。现象如图

网友:
CPU换过了  。南桥换了2可现象都有一样。BIOS刷了 BIOS市我自己以前保留的确定没问题。

网友:
来大师给点建议  。现在不知道该咋下手了。

网友A:
既然厚屏可以正常显示,机器没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显卡模块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厚屏可以正常显示,机器没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显卡模块的程序

你是说显卡问题? 我用厚屏进去显卡完全正常  集显和双先模式都试过。现象一样  ,厚屏都完全正常

网友B:
查一下 屏线的信号 供电,再找个波屏试试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建议再找张薄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 屏线的信号 供电,再找个波屏试试

薄屏也换过了  。排除屏 。屏线

网友C:
是不是换桥的时候把周边的元件弄掉了?

网友D:
遇到过一次类似   不进系统能显示     进系统休眠    是我的南桥没换好    有点斜了

网友E:
可能是你原机芯片与新订芯片有程序区别,你把厚屏码数据读出来,再把薄屏码数据读出来备份一份,把厚屏码数据写进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一次类似   不进系统能显示     进系统休眠    是我的南桥没换好    有点斜了

南桥换了2次。都一样的现象,排除南桥没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原机芯片与新订芯片有程序区别,你把厚屏码数据读出来,再把薄屏码数据读出来备份一份,把厚屏码数 ...

一样的南桥HM65,那个不成在有啥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换桥的时候把周边的元件弄掉了?

关键市厚屏正常。这个就不知道为啥了?对过图纸没发现问题

网友:
可以再找一个相同型号的薄屏试一下,到底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也不好说了。修机器也是很头疼的

网友:
是不是码片有问题呢。。。。。。。。。。。

网友:
把南桥再加焊一下喽,有时没有做好的

网友:
你确定薄屏是好的吗 ` ? ··查查屏供电·接口阻值··显卡··新换的桥····lvds模块··

网友:
谢谢大家的 回复。现在弄好了还是平的问题  重新拿了一片屏幕就好了  但那一片平在其他机器上市好的。估计市挑屏

网友:
呵呵 我这有一个一样的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

网友:
再找一个相同型号的薄屏试一下,到底是不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