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7-08-02):
通电指示灯狂闪,触摸开关也能开关机,但是屏不亮,25和24程序都刷过了,电容也没有鼓包的但我还是换了也不行,坛中好多说是按键问题,但是我把按键排线拔了通电测试LED电压还是不停跳动,屏还是不亮,没招了求助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电源5V供电是否正常,主板3.3 是否正常,一般是供电不足,不接屏试下

网友A:
电压全正常,5V 3.3V 1.8V,高压的17V还断开试过

网友:
楼主直接换驱动板现在的显示器驱动板坏的也多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供电引起的,重点查一下电源板输出电压,驱动板5v 3.3v 1.8

网友:
3.3v转换块输入电压正常不正常?前边的5v控制块好坏,小六脚的管子,在驱动板左上角!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供电引起的,重点查一下电源板输出电压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电源板我也替换试过了,都一样,定了驱动板了,等回来换上看看能好不

网友:
指示灯闪说明有短路啊,仔细查查电源板电压输出是否在跳变吧

网友:
                         5V屏供电没了没

网友:
灯闪一般是板上有短路或供电不正常

网友:
先不接屏线和灯管试下还闪不闪。

网友:
电源指示灯闪,说明有短路,量开关上的电压是否跳变。

网友A:
屏线灯管都没接,搞不懂,买的驱动板到了,换上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全正常,5V 3.3V 1.8V,高压的17V还断开试过

再把高压的17v断开试试看,有可能高压拉低了导致的,遇见几个高压拉低了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 电压又正常 你程序刷的正确么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灯管都没接,搞不懂,买的驱动板到了,换上后好了

三星显示器的驱动板的主芯片,坏的也不少。也算个通病。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板短路了 以前也遇到过 高压板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按键电路小电容露电了,碰上过按键乱跳,换按键不行,最后还是挨个换电容好的,就是那种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