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PLUS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02):
      浅谈三星T220PLUS维修,接机在手时通电屏不显,指示灯亮。拆开检查发现高压部分保险断路,用表测量高压供电端对地电阻34明显有短路,最后查出小电容C217短路了,顺带检查了四根灯管正常

       换了损坏电容和保险后通电试机却是白屏,于是测量屏供电,不接屏时候5V是正常的,接上屏只有1V左右,主板上负责屏供电的是个6脚场管,丝印号3BL,查不出什么型号,其他废板找了颗屏供电的P沟场管换上,接好后试机正常了,说明了的确是原场管的问题。

       在此还要说明一下屏供电场管和开启MCU供电的3.3V、1.8V供电端的场管是同型号,虽然板上的标注一个是IC604,一个是Q206。这个主板要接开关板才有3.3V、1.8V供电的5V_MAIN电压。

网友:
驱动板上面几个帖子都是驱动板现在都不可忽略

网友:
这个机器出现白屏的几率也高,同样也是那个6脚管坏的多

网友:
的确如此,那个小六角坏的很多  不知啥原因

网友:
白屏的故障 只要不是逻辑板上的故障  都不难修

网友:
三星这个小六角通病了 ,坏了很多 T190 .T220都修到过

网友:
好帖子,里面内容不少,好东西也不少学习了

网友:
一般遇到我比较喜欢简单的问题

网友:
这款白屏还真没碰到 以后碰到就直接查这了

网友:
                              我遇到过屏供电管坏,指示灯不亮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先收藏起来。

网友(2018-01-21):
给信号后颜色不对 不是线的问题 想着是谁调的发现按键连键按哪个都是切换信号的命令,换了后菜单按键还是不能使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小六管通病吧  坏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