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提示英文字(求围观)

楼主(2017-08-02):
技嘉主板出现NO bootable device is detected.system will enter the BIOS Setup Untylity.果断断电,恢复默认值都测试过了,官方网站也下载了最新版本的BIOS固件刷机也无果,百度和论坛都找了,求大虾分解下!

3.0版本的BIOS

网友:
上淘宝买个BIOS刷来试下呀......

网友:
没有系统吧,要不就是没有认到硬盘吧

网友:
没有找到启动设备吗,换硬盘换线

网友:
这个是没有找到启动设备??? 看看启动设备相关吧

网友:
看看硬盘的电源接口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硬盘,从硬盘方面找原因

网友:
楼主放个BIOS上来的意思是刷这个BIOS就好了是吗 ???

网友:
能进BIOS设置吗?能进的话进去跳一下网络启动那一块的试试看

网友:
认不到硬盘,做一下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没有检测到启动设备,,,,,,,,,,,,,,

网友:
没有找到硬盘的,进bios看看设置正常不??

网友:
这不是找不到启动设备吗????????

网友:
没装硬盘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测到硬盘,,哈哈哈。总不是没装

网友:
。。。没检测到启动设备,没接硬盘,或者BIOS里把硬盘关了

网友:
引导设置正常的话 就查一下南桥的sata模块看看

网友:
装个U盘试试,楼主是不是修电脑 的,

网友:
没有接硬盘或启动设备就是这个样子吧?

网友:
那句英文的意思是没找到启动设备,将进入BIOS设置程序

网友:
这个是不是凑巧的。或者是技嘉独特的检测电压有毛病

网友:
进BIOS 也会掉电么 不会就BIOS设置 硬盘 线

网友:
这个 好像是电压问题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重焊试试

网友:
我这个是网吧无盘启动的,BIOS是好的,接入硬盘或者用U盘PE进入都没有问题,问题找到了各位,网卡坏了

网友:
如果是硬盘U盘启动,那么请检查下硬盘U盘是否正常,SATA线,供电是否正常,桥的SATA模块是否正常。如果是网络启动,那么就请检查主板上的网络启动是否开启,网卡是否正常。

网友:
LZ的意思还是不太明白啊,到COMS检不到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