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屏幕很暗

楼主(2017-08-02):
刚刚有个客户  拿来一个惠普cq60的笔记本  他开机屏很暗   调了键盘的亮度无果   外接vga没反应     是不是桥问题?(不拆的情况下  你们的判断呢)

网友A:
CQ系列屏背光条件没有吧,见很多,拆了开启三极管直连就好了
如果不行,就是显卡虚焊,加焊就可以了。
还又可能是屏幕本身问题,又高压的话就是高压板问题。

和桥有个毛线关系

网友B:
先换屏试试   ,     不行拆机   查屏供电

网友C: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先找一条好的灯管试试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D:
你插一个USB键盘,看看数字灯亮不亮由此判断电脑是否运行。准备一个背灯长亮的屏(自己可以用坏屏做一个)看看是不是背灯问题。最后落实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插一个USB键盘,看看数字灯亮不亮由此判断电脑是否运行。准备一个背灯长亮的屏(自己可以用坏屏做一个) ...

电脑是工作的  我能看见屏  就是太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先找一条好的灯管试试看看能不能点亮。

我想直接  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屏试试   ,     不行拆机   查屏供电

        我 看 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系列屏背光条件没有吧,见很多,拆了开启三极管直连就好了
如果不行,就是显卡虚焊,加焊就可以了。
还 ...

  好的   我试试  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换屏试试不行就查查背光模块的电路和工作模块

网友E:
高压办  灯管  一般灯管坏的很多

网友:
先考虑灯管或者高压 不行再考虑显卡吧

网友:
换个屏看看,一般LED可以换屏解决,老款的LCD之类查下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办  灯管  一般灯管坏的很多

   好的

网友:
暗屏的话一般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损坏引起的

网友:
先换屏试试了,看机器是否正常运行了

网友F:
这种显卡,屏线,高压,灯管都有可能,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显卡,屏线,高压,灯管都有可能,测测就知道了。

  好的

网友G:
是灯管的话,也许只是灯管坏了。LED就可能屏坏了

网友:
先换屏确认下再修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灯管的话,也许只是灯管坏了。LED就可能屏坏了

好的

网友:
屏幕问题,或者屏幕的触发电压没有,你可以擦擦看

网友H:
LED换屏测,带高压条的直接换或者接灯管,都不行看主板屏接口保险和三极管,量量屏接口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LED换屏测,带高压条的直接换或者接灯管,都不行看主板屏接口保险和三极管,量量屏接口电压

这些 都 干过

网友:
先换灯管看下吧 ,不行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你看正常吗,要是花屏就是显卡问题
正常就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有高压条吧,换条试试

网友:
CQ40 基本是显卡的事加焊
准备一个背灯长亮的屏(自己可以用坏屏做一个)看看是不是背灯问题。最后落实显卡

网友:
如果超级的暗 估计是背光坏了!不知道是LED还是LCD ?

网友:
CQ 系列的  屏出问题的比较多 ,还是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