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远程做系统方法

楼主(2017-08-02):
求远程做系统方法看到别的店能远程做系统 。求大神告知方法。

网友A:
远程也是在对方的电脑系统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吧? 如果他的电脑连WINDOWS都进不去了,那何来的远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远程也是在对方的电脑系统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吧? 如果他的电脑连WINDOWS都进不去了,那何来的远程?

一般都是觉得卡才远程装的,不能开机还装什么系统,直接报修了

网友:
一般都是觉得卡才远程装的,不能开机还装什么系统,直接报修了

网友:
能开机的电脑装个硬盘PE,设置成默认启动进入PE,让客户点两步就行了。

网友C:
连系统都进不去的话,怎么远程装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觉得卡才远程装的,不能开机还装什么系统,直接报修了

好好的系统  干嘛 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系统都进不去的话,怎么远程装呢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qq  下载个小白一键安装系统的就可以了。啊

好好的 做什么系统啊

网友:
简单的来说就是下载一个远程控制的软件,控制对方电脑,硬盘安装系统

网友:
用腾讯QQ 远程啦    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
不进系统应该不能远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系统  干嘛 做系统!!

反正我这里大多都是觉得卡来做系统的

网友:
上不区网怎么远程!!!!!!!!!!

网友:
远程装系统?搞个一键装机好了!!

网友:
这个百度应该能找到

网友:
远程安装系统至少需要电脑能开机到桌面吧!

网友:
让他下载好系统,用硬盘安装器,但有机率失败。。。

网友:
用腾讯QQ 远程啦    这个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