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v470 无集显供电 非通病

楼主(2017-08-02):
同行送修一台 联想v470笔记本。原本以为捡钱的节奏。一插可调电源,完了没听见报警声。
开了下电流0.7几跳到0.9几,再回到0.8几。
很明显已经跑码了。以为内存不过呢,拆开后盖,内存条取出橡皮擦两下。
还是涛声依旧,换上我的内存,不行,接着再换还是不行。

这时候觉得应该是主板故障了,拆开主板,全板供电复位正常,示波器看了下内存。已经过内存了,
但是集显供电0v。又想起了通病,换掉铁壳。还是不行,其实换之前我量了下铁壳。没发现短路。
小8脚芯片也测了,没发现问题。想着来个彻底,直接cpu供电芯片 小8脚一起换掉。还是一样
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这时候维修陷入死胡同了。。。。。。。想着既然过了内存还是没集显供电。
结果把桥也换了。结果涛声依旧啊。。。。。。。。。。。。。。。
论坛搜了一圈,和我一样的故障的不少。就没看见解决的。

板子扔一边,几天过去了。过了几天 又来了片V470.我把两个板子仔细一对比,发现电流明显相差很多啊。
这时候我发现了显卡有区别,好板子对地是4.6欧姆,我的无集显供电的是1.3欧姆。虽然显卡对地不短路。
主供电也正常,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正好手里有这个拆机显卡N12P的。换上显卡 ,对地阻值也正常了。
装上cpu内存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维修结束。。。。。

下次遇到和我一样故障的同行们仔细研究研究吧。。。。。。。。。显卡坏导致无集显供电。

发帖不易,急急忙忙没拍图片。大哥大姐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厉害了  大神级别   收藏了。。。。。。。。。。。。。。。。。。。

网友:
这个真值得加分,不放弃,不抛弃的钢七连

网友:
看来迅维老师说的也不一定对啊,老师说 i 系列的板子,开机之前,不用看独显,都是集显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