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维修

楼主(2017-08-02):
联想品牌机 ih61m

故障现象:
不开机
故障分析:
开几测各大供电基本正常,测pci-e复位为0。接着检查cpu供电ic第7脚pg信号脚(产生vcore后,发出的pg信号)为0.9v,正常,此信号中间有一段小电路控制q3产生另外一个pg信号(也就是改个名),实测vrm_gd为0,不正常。测+vcc3正常,双mos管g极电压也属正常逻辑。拆掉q3,vrm_gd电压3.3v,板已经点亮了。由于此电路也就是一个转换,所以q3可以不装。(装一个不是更好么,我是没装)

有帮助就请加些分吧。谢谢!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丰富,清晰

网友:
V星代工这联想主板的这种小6脚容易坏,拆了就好

网友:
我原来还用两个三极管组合起来装上去,现在都是拆了不装。

网友:
改二个没有拆掉来的方便. 为了速度,只能拆了.

网友:
意思吧那个Q3拆了就好了

网友:
通病吧,我遇到好几个这个坏的

网友:
MSI(V星)所有主板采用双小三极管的都是很容易坏,我修H61,B75之类的经常坏。早期的A780。A880之类都有。。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开机是不触发还是?弱弱的问下没复位就都查CPU供电?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开机是不触发还是?弱弱的问下没复位就都查CPU供电?什么思路?

不开机是加电无显,板点不亮,不跑码。。。。。。
没复位不是就查cpu供电,而是基本的几大供电都得查,cpu供电是必查项(针对此板,笔记本另说)
思路就是供电,时钟,复位,总线
复位之前pg信号(必查项)
说的不对请纠正

网友:
还是VRMPG信号类故障。V星小6脚损坏概率就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