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DELL 新款机器分离后怎么合成

楼主(2017-08-02):
这种DELL 新款机器分离后怎么合成
这种新款的机器分离出来后数据不像以前的那样规范。谁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合成,懂的请指点下

网友A:
要先备份原机BIOS,再把分离的BIOS和原机备份的BIOS文件对比,替换原机的ME和主BIOS区域。

网友B:
新款对比方法不管用了,里面都是一段一段的,不知道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C:
直接某宝买一个不就完了 十块钱 懒得去研究 耍不好也就十块钱而已 还能排除bios问题 省的老是想是不是bios没合好

网友:
其实简单,对比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某宝买一个不就完了 十块钱 懒得去研究 耍不好也就十块钱而已 还能排除bios问题 省的老是想是不是bios ...

有没有靠谱点的合成供应商呢
花个钱买个一次性成功的多好

网友:
不知道怎么合成BIOS还不知道在哪里学习!

网友:
看不懂    这个我们还研究不到 现在做维修  不行就换吧   现在 做维修靠2手电脑挣钱

网友:
这个要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备份原机BIOS,再把分离的BIOS和原机备份的BIOS文件对比,替换原机的ME和主BIOS区域。

这种不一样 ,他是一段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对比方法不管用了,里面都是一段一段的,不知道有没有好方法。

嗯 ,以前的那种比较规范,很好合成。这种新的拿他没有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备份原机BIOS,再把分离的BIOS和原机备份的BIOS文件对比,替换原机的ME和主BIOS区域。

你可以把原机的发给我我试试。。。。

网友:
我看这个都很蒙圈  这个怎么判断对错?  只能跟好的进行比较吧?

网友:
http://edu.chinafix.com/cloud/search?q=bios可以去这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