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02):
故障为不触发:机器插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135,测量3.3V/5V线性有,3.3V/5V主供电没有。

1、测量开关排线接口JPWR1,第2脚3.3V正常,第3脚0V,其他的脚就没测量了。

2、测量第三3脚LID_SW#信号对地阻值7欧姆,明显短路了。LID_SW#信号通过R344上拉,和EC直连。

3、拆EC测量LID_SW#信号对地阻值正常,然后找个新的KB9012-A3刷上程序,焊上新刷好的EC,测试LID_SW#信号对地阻值正常,插电LID_SW#信号3.3V正常。

4、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划JPWR1直接开机,到这一步感觉已经好了,装机插电按下开关发现不触发了,在拆下主板通电万用表划JPWR1接口,还能上电。

5、把开关拆掉链接主板上通电按开关没反应,测量JPWR1接口2 3 4 5脚都没电压,仔细看看开关上面有个三脚感应元件,直接拆掉,插电按开机键正常开机,维修到此结束。亮机图明天补上。

亮机图附上:

网友A:
上次修了片不触发  隔离保护过不了    后级短路接地了  也不出现电流拉低   奇葩的仁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了片不触发  隔离保护过不了    后级短路接地了  也不出现电流拉低   奇葩的仁宝

这个说不上奇葩,短路没有大电流就是仁宝保护隔离的特点。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亮了  我这都是买刷好的

网友:
KB9012这种EC芯片很容易坏,有些显示未充电也是这玩意问题。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啊。。。。感觉好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啊。。。。感觉好高端

用的809H,确实比较好用前天刚买的。。。。。

网友:
809H,确实好用,速度快,支持的也多

网友:
可以直接刷ec的编程器,我是没用过,好高大上

网友:
809h确实厉害   809f不怎么好使    it85系列的都搞不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也是开关板上面的一个按键坏了 直接拆掉就好了

网友:
现在联想主板的奇葩问题,也是很多的。支持一下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样是不是就不能合盖休眠了?

网友C:
是哪里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里短路了啊,,,,,,,,,,,,,,,,,,

不是短路,主要问题就是EC坏了。。。。。。。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

网友D:
会不会就是休眠快关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就是休眠快关坏啊

EC和休眠开关都坏了。。。。。。。。。。。

网友:
EC的程序怎么刷啊,都是买剪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了片不触发  隔离保护过不了    后级短路接地了  也不出现电流拉低   奇葩的仁宝

这个就是仁宝的点火回路特色呀 建议了解一下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那个EC编程器高大上

网友:
还有这种ec座子         之前我是买剪板的ec   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了片不触发  隔离保护过不了    后级短路接地了  也不出现电流拉低   奇葩的仁宝

这是仁宝保护隔离特色啊。就算公共点短路。也不会大电流。

网友:
修得好66666666666,学习了。。。。

网友:
还是自己刷的EC好一点,放心,。买剪板的不清楚是不是好的

网友:
LID信号还是好修的。不过一般都是休眠开关坏的。EC也坏了。楼主倒霉一点。

网友:
厉害了楼主,EC都能刷好啊,我都是买刷好的EC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技术高超,技术高超

网友:
二个同时坏  还真是少见 !!LID  也不会烧EC呀!!怪!

网友:
这个是不是休眠开关啊......................

网友:
lid信号短路ec那边不短路这种情况拉个3v过去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楼分析的很细致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一般我也是买带程序的换 刷 要编程器支持吧

网友:
休眠信号 我刚刚修到台华硕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额  编程器型号是多少  大概价钱?

网友:
路过,学习中,楼主你厉害,服你

网友:
   厉害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求快速入门维修机巧!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 楼主理论知识很ok

网友:
现在联想主板的奇葩问题,也是很多的。

网友:
修过按下开关 ,开关的灯亮,电流不跳,刷ec好的

网友:
那管子  是睡眠开关  吧

网友:
今天都修了个仁宝的,不触发,公共点短路,拆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S405 的EC 不知道有没有代程序的   LZ 比较耐心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弄点下载分,现在下载分好难弄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个感应元件坏的挺多的,拆掉就好了

网友:
看到你们修电脑的工具真的是齐全  EC的座子一直想搞一个

网友E:
EC是不是坏的那这样,是不是带着板子量误杀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是不是坏的那这样,是不是带着板子量误杀EC了

EC的MAINPWON脚对地阻值为0,EC_ON电压3.3正常;取掉PR413之后,测量MAINPWON还是对地阻值为0,另一端连接PQ406阻值正常电压3.3V,3.3V/5V待机电压也正常产生。
取掉ECMAINPWON对地阻值正常,不是误杀EC.

网友F:
楼主你的809H可以刷 ITE 8586 芯片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809H可以刷 ITE 8586 芯片的程序吗

可以刷的,要买个转接板。

网友:
这个9012的内置程序我都是焊在主板上飞线刷的,楼主用的是9012座吗

网友:
上去遇到一个雷击的这机器 EC BIOS 桥 待机芯片 网卡全烧了= =

网友:
短路没有大电流就是仁宝保护隔离的特点。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问题多啊,但是没办啊,便宜

网友(2022-01-11):
楼主技术阔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