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不开机

楼主(2017-08-02):
客户送来一海尔笔记本,接过来上电开机,没反应,判断不触发或者短路保护,报价拆机,上电跳一下无待机,无电流判断隔离应该OK,查待机3v5V电感发现pl8对地0欧,好了问题在这了,下掉pl8,测量两端对地阻值,发现是后级短路,上烧鸡,发现pc44短路,用手直接扣掉,再测pl8对地,已经OK,上pl8,此时此刻心里还美滋滋的,上电开机,咦?不开。。。。。,测量一圈发现EC发出信号偏低,换EC,上电开机电流那是一个刷刷刷的上,装机测试半个钟OK到此修复,小白修机,请大神多多指教思路,谢谢

网友:
焊膏整太多了                    擦一下吧

网友:
不错不错,对于生手来说,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很老道吗,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很明显。楼主的焊膏是捡来的。用的那叫一个爽快。

网友:
检测思路很正确,若是小白真心不错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熟练,值得学习的文章。

网友:
这思路可以 不过好多焊油,太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图也给力,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您可不是小白了,高手啊。  学习

网友:
楼主撬过不少电感吧,再装上去容易出问题不

网友:
ec什么信号偏低啊ec什么信号偏低啊ec什么信号偏低啊

网友:
老司机的焊油不错·······

网友:
焊油是2块钱一盒买的哈哈哈哈哈,下次发帖一定带上

网友:
太多助焊剂了吧

网友:
跟我焊接的差不多,我的是70块的,我从来不洗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

网友:
最基础的电路维修,心细,别心急,慢慢修,就有钱赚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 那个焊油是什么鬼

网友:
思路清晰 不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教程学习了,不错的教程

网友:
不过楼主怎么那么果断就知道是ec问题 还是ec外围电路问题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