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G41M 1.0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7-08-02):
联想IG41M 没复位不跑码
   最近有点懒,好久都没写过维修笔记了
   今天 同行拿过来一块联想台式机主板。说不显示。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测到内存供电。1.48V 南桥供电1.12V.北桥供电1.12VCPU供电0V。没有CPU供电。查到PU320. +1P2V_FSB_VTT这个34脚没输出。第5VIN 5v,第8脚EN没电压,测到pq721 G5V,拉低了。拆掉PQ721.插电,听到有内存报警声。插上内存。接上显示器。显示屏亮联想LOGO!故障修复!
    此机就因少电压导致不复位。不跑码!附上图纸 和BIOS。论坛上应该有了,不过还是上传一份吧!

L-IG41M REV1.0.pdf

网友:
楼主算是捡到了  我以前修到的大多是换南桥

网友:
只要有图纸  什么都好办

网友:
我也是换桥多    还有  无电到断线

网友:
这主板缺电压导致不复位,有图纸还是好修点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修点  ,没有查个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