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手机阴阳屏维修思路?

楼主(2017-08-02):
我的理解是,阴阳屏可以推出有一组背光灯不亮。要先查背光供电和背光灯组的回路。背光供电接上屏后测。只能理解到这里。

因为阴阳屏,所以MIPI    I2C应该 正常

应该查背光部分,显示部分不用查。纯理论理解,各位大师哪里理解错了,指点指点给个思路。

网友:
呵呵,我是一个新手来学习手机维修经验,等待高手为你解答

网友:
这个案例论坛里应该有很多,扒扒就能找一堆出来,找找看看大神们的思路吧。里面有一些帖子介绍的很清楚

网友:
阴阳屏  有一组背光供电不正常  论坛有很多案列了

网友:
阴阳屏的直接查两路供电是否正常,要么开路要么升压管和升压回路问题,最后才考虑到PMU和CPU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