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视显像管达不到CRT显示器的分辨率

楼主(2017-08-02):
最近阴差阳错地接修了3台显像管电视。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都修出来了。第一台消磁电阻坏烧保险,第二台热敏电阻炸裂烧保险,第三台图像偏移加焊脱焊的部位。然后又勾起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显像管电视机达不到CRT显示器的分辨率呢?百度也搜不出确切的答案。
我们搞维修时已经过了CRT年代,又没有修过家电,所以对这个确实知之甚少,还望懂的人能深入浅出地给阐述一下。

其中一台电视的型号

显像管的型号。上面还有用多国语言的警示:只能更换符合规定参数的显像管,不然可能会出现电压不匹配导致的X-线辐射。

该电视给某些型号预留了VGA和HDMI接口,是不是只是多一块信号处理电路,而显像管还是电视级别的。

修理电视时不禁想起石头门中楼下那台40寸的大纯平电视,感叹再过若干年,显像管在家电中就绝迹了。

网友:
CPU  系统控制的

网友:
CRT时代,有线电视分辨率640X480,显示器上高分有什么用呢?更大功耗更高成本。

网友A:
电视机都不怎么会修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都不怎么会修 啊

我都没拆过。。。

网友:
以前在店里实习时修过CRT,但都是看着老师傅修的,对于其中原理是一点都不懂。记得以前就是换换行管,加焊开焊的地方,再就是消磁之类的了。反正干这行,什么家电都拆过,能不能修不知道,先拆开自己瞅瞅再说!

网友:
电视显像管达不到CRT显示器的分 辨率 太正常不过了!显像管的点距差了0.3几呢。

网友:
3楼的说得对,主要是没有必要生产高分的!成本和对于电源的功率要求更高!显现管的制做成本也更高!

网友:
显示器按任何按键都会关闭显示器按任何按键都会关闭显示器按任何按键都会关闭显示器按任何按键都会关闭

网友:
为什么电视显像管达不到CRT显示器的分辨率 ,是因为行频不同,CRT显示器用的是倍频篇转线而以,彩电用的是1265的行频,跟显像管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最近阴差阳错地接修了3台显像管电视。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了!论坛里的高人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