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091p 3v待机块发烫

楼主(2017-08-03):
插电后,待机电流 从3MA 变成73MA;测待3V 5V 没有,手摸PU401 发烫 测5脚对地1500 10脚对地400  分别断开后面的负载还是一样,待机70MA 3V 5V 瞬间有下,芯片,电感 自举电容换过一样

网友:
这个图纸 看下,换了3个块也一样, 后面也没有短路 ,

网友A:
3V 对地400多,3V线性输出1500 对地,

网友:
这么诡异,案例来还钱芯片应该我好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 对地400多,3V线性输出1500 对地,

好诡异啊,3V线性对戏1500值,

网友:
待机电流这么大肯定不对呀,你在查查看。

网友C:
测5脚对地1500肯定不正常,接着换芯片,换到正常为止。

网友D:
一般都是3v 5v线性电压有问题,芯片换过了,排除芯片本身问题,那应该是线性电压的滤波或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不错的东西收藏一下已备不时之需!!!!!!!!!!!!!!!!!!!!!!!

网友E:
如果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话,就不是芯片本身问题,就得查负载了

网友F:
维修要细心  多花点时间  你讲得不够详细 我也看不懂  才简单 说的  描述不清晰

网友G:
重点查下线性电压

网友H:
能断开3v线性电压吗 ? 或者直接烧3.3线性电压 看看ec或者什么芯片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断开3v线性电压吗 ? 或者直接烧3.3线性电压 看看ec或者什么芯片烫不烫

去了EC 电流到了 3MA  换个新EC 后,电流又成70MA  了,3V 5V 瞬间掉电,3V块还是烫   3V线性对 1500  EC 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点查下线性电压

去了EC 电流到了 3MA  换个新EC 后,电流又成70MA  了,3V 5V 瞬间掉电,3V块还是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要细心  多花点时间  你讲得不够详细 我也看不懂  才简单 说的  描述不清晰

去了EC 电流到了 3MA  换个新EC 后,电流又成70MA  了,3V 5V 瞬间掉电,3V块还是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话,就不是芯片本身问题,就得查负载了

去了EC 电流到了 3MA  换个新EC 后,电流又成70MA  了,3V 5V 瞬间掉电,3V块还是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3v 5v线性电压有问题,芯片换过了,排除芯片本身问题,那应该是线性电压的滤波或是负载有问题!

去了EC 电流到了 3MA  换个新EC 后,电流又成70MA  了,3V 5V 瞬间掉电,3V块还是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5脚对地1500肯定不正常,接着换芯片,换到正常为止。

去了EC 电流到了 3MA  换个新EC 后,电流又成70MA  了,3V 5V 瞬间掉电,3V块还是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诡异啊,3V线性对戏1500值,

去了EC 电流到了 3MA  换个新EC 后,电流又成70MA  了,3V 5V 瞬间掉电,3V块还是烫

网友I:
主要还是测试3v线性电压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你表笔怎么打出来3V线性对地1500的,还有就是去掉EC和装上EC工作条件就不一样了,装上EC,条件正常可能会去开启3V 5V的供电,3 5v待机电压的电感对地值打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要还是测试3v线性电压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你表笔怎么打出来3V线性对地1500的,还有就是去掉EC和装上EC ...

3V  5V 对地值正常 ,   测的就是1500 3VLP

网友J:
待机电流这么大肯定不对呀,你在查查看不是芯片有坏就是3 5V待机有短路。

网友:
这个cpu容易坏,你烧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待机电流这么大肯定不对呀,你在查查看不是芯片有坏就是3 5V待机有短路。

不短路的 3V      400多 5V 700多

网友K:
会不会是保护了,看看35v的滤波电容,还有开启信号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是保护了,看看35v的滤波电容,还有开启信号稳定吗

并电容了一样,开启 先掉的, 瞬间开启没了,然后块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