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换屏后亮度暗

楼主(2017-08-03):
客户拿来一台14HP笔记本电脑,说是原来屏烂了,自己买了一块屏换上,图像显示正常,就是亮度明显发暗。接机上电观察,亮度调到最高了,还是明显暗的多,怀疑屏不合适,接连换了两块屏还是一样的问题,排除屏的可能性。考虑到可能是客户换屏的过程中操作不当引起的故障,比如带电操作!测量屏背光部分19V供电,问题出现了,屏上只有4.5v,明显不对。拆机测量主板屏线接口处供电也为4.5v,排除屏线问题,翻看主板屏供电控制电路,发现19v供电电感有轻微发黄的痕迹,测量起电阻880欧,明显损坏,测量近屏端无明显短路,直接用0欧电阻换掉,联机测试,屏幕亮度恢复正常!

网友A:
明显是客户自己带电操作造成的,重点是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
有的就认为是屏幕不匹配直接又换一块解决问题~~好一部分好似老款的LCD~!!

网友B:
现在的客户呐,话都不能全信,对这种刷小聪明的客服就得多收费!

网友:
现在维修难做啊客户都自己买配件换了 ! 楼主老司机直接 药到病除啊

网友C:
实地店生意难做, ,,,都淘宝  自己动手了

网友:
有时候该花的钱还是要花。要是烧严重了,何止省一块屏的钱

网友:
遇到这种对我们饭碗有有威胁的作死的   就要多收钱

网友:
上次  我也遇到过  屏供电 3.3  没有  接了就好了  直接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客户呐,话都不能全信,对这种刷小聪明的客服就得多收费!

客户说的话听一半就好  明显拆过修过的机器都能信誓旦旦的跟我说是第一次  今天的第一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客户自己带电操作造成的,重点是你收了多少钱

这种自己可以动手 但是不是很懂的 可以多收点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地店生意难做, ,,,都淘宝  自己动手了

有些自己动手不一定完全解决 比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自己动手不一定完全解决 比如这个

问下专家:联想Y40-70 刚开始打上显卡就灰屏,  重做了显卡能OK  ,,,  但鲁大师不能跑显卡 WIN7 老是蓝屏报错,   WIN8  提示 什么渲染开不起,  ,,,,,,  显卡换了也一样

网友:
换屏的时候最好拔了电池和电源,带电插的话很容易烧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