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M-DS2主板

楼主(2017-08-03):
各位高手 我的这块板子集显不显示 摁开关机正常 键盘灯也正常  插独立可以显示 从哪查起呢

网友:
是不是cpu不带显卡呢?   换个cpu试试

网友A:
CPU是否带集显?CPU集显是否是好的?如果确定是好的,就先刷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是否带集显?CPU集显是否是好的?如果确定是好的,就先刷个BIOS

楼主您参照,这位兄弟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参照,这位兄弟的维修思路。。。。。

客户以前就没独显 CPU应该带集显

网友:
换cpu试一下 前两天刚遇到一个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