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板号2822301-MB SKY6代笔记本求图纸

楼主(2017-08-03):
HP笔记本板号2822301-MB SKY6代笔记本求图纸
进水机,公共点和其它位置板上有大量水子,供电接口大短了,求亲们分享图纸了

网友:
仔细看有没有那腐蚀什么的,没有的话,可以试下烧机大法修好大短,图纸自己上淘宝淘一个吧

网友:
这样的只怕CPU 内存,硬盘,屏也会保不住了吧。

网友:
多观察一下看一下电容有发霉的先干掉,不行就烧鸡法。拆掉取样电阻加电在哪里烧。

网友:
好的,还是要感谢这么多维修亲们的指点了

网友:
新机器图纸不好找 看看tb吧   找不到就根据经验维修

网友:
HP有些图纸都不好找,看看淘宝有没卖的

网友:
就是也没有找到,板子是不过保护隔离啊,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