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Plus 指纹键齐根断了 怎么飞线? 后来只飞线修了HOME返回功能

楼主(2017-08-03):
这断得太伤心了,把home键剥开后飞线应该可以一试,然而用户不愿出价也不愿意等,

后来,只修了返回功能,

6p home返回键飞线送给大家,

网友:
只保留HOME键的话直接换个多快,修修费劲

网友:
要拆指纹刮线,在找个指纹把线断开刮好后在飞一起。不行找淘宝,50块左右。

网友:
维修指纹排线是个细活,刮开手工好修复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只要返回的话,换一个省时省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