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在壳上的键盘如何拆装

楼主(2017-08-03):
  这一年碰到好多键盘卯在C壳上。拆装很难。想求助下各位是如何换新的键盘上去的

网友:
烙铁慢慢烫,然后再烫回去。换C壳没钱挣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往起翘, 换上新的上去在拿烙铁烫回去,有的会掉主板上上固定住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直接用力一般就OK 新键盘再用洛铁烫

网友:
先用刀片一个一个点翘下来  换键盘之后用烙铁一个点一个点烫回去

网友:
新型本子更多都是这种结构  一般都是用烙铁烫开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先把光驱位的铁片小心取掉,不变形,然后把键盘干净利落地一把暴力扯掉,装上键盘后,用烙铁再烙好,一定要注意绝缘胶纸要装上,有客户没装,直接把机子烧了